千兆LENOVO iSpirit 1250G交换机电源维修一例

楼主(2009-10-13):
接到一台交换机,不通电,拆开检查, 里面有一个独立的AC-DC电源模块, 测试了一下,输出只有1.2V,同时还有嗒嗒嗒的响声,拔掉220交流,嗒嗒嗒的响声持续一会后才消失,300V很快也没有了。从这个现象判断,应该是什么地方有短路或漏电。输出的一对双整流二极管拆下没有发现异常,首先换开关管K3115, 用K2645代换的,故障依旧。因为1.5V有输出,主控芯片3843B大致没有问题, 估计是反馈回路哪里有问题,仔细测量后发现光耦的输入级的一个像3级管模样的东西有两脚之间阻值很低,只有1欧多,焊下测量是这个东东的两个脚短路所致。上面印“E43A Z09J11”,查不到资料,郁闷呢。后来灵机一动,以前修过的电源光耦输入级直接和一个TL431基准电源芯片相连的,这个东东应该是类似的作用,原来碰到过U3842主控的电源,也是用TL431做基准的,可能这个东东只是封装不同而已。跑了一下线路,和参考TL431的电路吻合,就大胆地换了一个上去,再一测量,输出升高到5V了,搞定,呵呵。

基准电源芯片,E43A Z09J11图片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的431是插针圆筒的那样,这个是贴片,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网友:
那种431在有的电动车充电器上用的很多.

网友:
贴片431会大量出现,没有什么奇怪。

网友:
哥几个在主板上应该有见过啊

网友:
我第一次见到长这样的4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