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暗屏

楼主(2009-10-13):
检测为高压板的问题,但是我没有原装的高压板,我想改一个,但是这个主供电,和开关信号,亮度调节,如何判断这三个信号,请各位老师给予指点

网友:
现在通用的都标了的啊。供电,信号和地,有些还多一个亮度控制的

网友:
主供电5V左右或19V左右,开关信号3.3V,亮度调节也是3.3V不过你按调节亮度的按键电压会变小。

网友:
楼上说的很好,在用万用表测测,能找正确,关键是要把原来的接口保留好直接用线接新的代用板。我在实践的代用中,经常就是代用的板子插口和原来的不一样就要改

网友:
用数字表侧哈吗?调到二级管档一脚接地一脚去找那个接地的就是地级,还有就是那个接保险就是供电脚。还有就是要你一个一个去试了

网友:
请参考这个链接,也许对你有用:http://www.chinafix.com.cn//view ... =%B8%DF%D1%B9%B0%E5

网友:
你看看屏的空间够不  不行装两个高压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