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vm533主板不开机,插座上无电压

楼主(2009-10-13):
GA-8vm533主板加电不开机,加电源测启动PW+端只有0.2V左右电压,而另一端接地,此板无稳压芯片1117,测PCI插A14端有3.3V电压,跑线路发现启动插针连接一只小三管,型号为:A7,在路测量好像不良;拆除后,加电主板能启动也能关机,而用数字表再测此管只有一端有0.5V 压降,而其它不通。不知拆除此管会不会影响主板的正常工作吗?拆除测此管电压达5V,插针上有大约3.5V。

网友:
GA-8vm533主板不开机,插座上无电压(已解决!),GA-8vm533主板加电不开机,加电源测启动PW-ON上无电压,此板无稳压芯片1117,测PCI插A14端无3.3V电压,跑线路发现PCI第14脚与内存供电电路有关,上次故障时插针上有3.3V,拆除的A7管是场效应管,到旧板上拆一个同型号管安装上故障还是一样,不开机.此次认真跑线路,发现在内存供电电路部分的芯片U291RD芯片不良,此芯片为6脚贴片.更换后显示正常.实测此芯片是电压转换芯片,输入电压为5.0V,输出也是一样,在做实验时短接此芯片的输入\输出端也能正常显示.

网友:
搞维修就是要用耐心,换种思路试试

网友:
虽然修好了,我看了感觉有点晕,POWER上没电压你竟然跑A14的线路!!!!

网友:
虽然修好了,我看了感觉有点晕,POWER上没电压你竟然跑A14的线路!!!!
说明:1、当PW-ON上无电压时,测量内存供电也一样无电压,只有那个“D1RD”6脚贴片第3脚有5.0vSB电压;2、此板上无稳压1117转换3.3Vsb待机电压,前次,不开机,A14有3.3V电压,而这次发现此端点无电压;3、跑线路时,发现A14端与内存供电部分电路有关(网上也有不少同仁问此端电压线路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