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电容是多大?

楼主(2009-10-13):
看下这个电容是多大? 用1500UF 16V代换可以不?

网友:
看下这个电容是多大? 用1500UF 16V代换可以不?
可以

网友:
看起来就是内存供电的滤波电容,用1500UF/16V完全可以代替

网友:
内存供电滤波电容 1000UF左右 6.3V以上就可以

网友:
用1000UF 16V的保险点,用470U的容量太小,用6.3V 的电压太小

网友:
270UF16V!
用16V 就可以代换!
(如:33OUF16V-470UF16V- 100UF16V-1500UF16V)

网友:
270UF/16V的固态电容
可以用470UF/16V代换

网友:
这个电容怎么查看?

网友:
耐压值16V以上就行,容量大于270就行!铝壳滤波电容!注意正负极!

网友:
270UF16V!
用16V 可以代换!

网友:
容量大点没问题

网友:
最好是大点绝对不能比原来的小,还有正负不能反.反了回冒烟的

网友:
16V 270uF.可以代换,6.3v不行,输入电压可能是12v的。

网友:
270UF 16V 如果换成电解的最好用两倍容量左右的代换,建议用470UF 16V或1000UF16V的

网友:
你那电容可以代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