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23CPU风箱报错且不转

楼主(2009-10-13):
一台T23开机风箱转一下就停了,进系统60度也不转。查风箱接口三个脚都没电压。我想把风箱改成长转。就是不知道这个CPU风箱出错的提示会不会不出来?

网友:
风扇转一下就停了  有很多原因,像你这种情况最有可能是风扇本身坏了或是风扇检测回路又或是风扇供电出了问题。风扇坏了自己应该好解决,如果是风扇供电出了问题你直接从其他B电压接过来也可以,如果是回路出了问题,也可以直接把检测回路的三极管两极短路也可,当然修复好出问题的地方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了。还忘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风扇的转速不够也会报错嘀,60度应该不会转吧

网友:
先用去锈。润滑的喷雾剂修一下就会好的。

网友:
60度有点高了哟

网友:
尽量修好!这样的话好了就不会在有问题啊

网友:
风扇没问题查下温控电路吧

网友:
改也不行,只能换的。

网友:
谢谢各位的解答,我把风箱加一些机油已好了。就是不懂为什么拔不拔掉风箱测接口,连供电都没有。是温控电路起的作用吧?我还以为是主板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跟CPU座子的温度检测有关 温度高了才工作

网友:
t23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了,到这里是正常的,要cpu达到设定的温度风扇才会转,去bios看下设的多少就清楚了

网友:
你换一个风扇看看呀

网友:
拔了风扇看看有无电压...3个角应该有两个角有电压的...
有电压的话,你风扇坏了...
无电压,板子问题了...看无电压的两脚接的零件有无问题...慢慢向前排查

网友:
温度高了 你测下风扇接线上有没有供电   有的话是风扇 没的话 查下控制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