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的ENVISION P7的17寸纯平显示器怎么拆啊

楼主(2009-10-13):
卸了显示器底部的两个螺丝,还有后面一个固定电线的螺丝,

看了下显示器顶部的两边,确实没发现有螺丝啊(不像有些显示器用二块塑料片遮住上面两颗螺丝),不过在面板顶部两端发现两个小的扁平的孔
不知道干什么用的

有哪位师傅拆过这种机器啊,谢谢啊!

网友A:
用工具往那两个缝里推就开了

网友:
用工具往那两个缝里推就开了
引用 网友A:

网友:
用什么工具,我用很小的螺丝刀,结果把螺丝刀都弄弯了也没弄开来

网友:
显示器外壳上(顶部)有两个暗扣,用一字起子插到里面去,很容易弄开啦!

网友:
上边有两个扣,你找个腻铲(我用这个,强度大,薄,好找),在距边8CM左右的地方撬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