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见过T40这样的故障吗

楼主(2009-10-13):
客户把机器拿来说是,经常黑屏,于是我接过来一看,我想是由于显卡虚焊造成的,(T40显卡虚焊,地求人都知道),于是换了一个新显卡,然后就是开机进到桌面,只要一刷新桌面,机器立码黑屏,都不带跟你商量的,然后在变回来,可是变回来,就成慢动作了,你干什么都成慢动作。郁闷中。。。。。。。。。。。。。请求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这可能是软件的问题,装个系统看看咧

网友:
是不是显卡驱动没装好阿

网友:
不知道楼主重装系统了没有

网友:
我也觉得是软件故障

网友:
显卡驱动问题  比如 显卡驱动没装好或版本不好 浏览网页的时候  往下拖的时候就卡  装好后就很流畅

网友:
忘了说了,系统装了N次,驱动也装过了,软件排除。

网友:
要么换上去的显卡有问题,要么就是没做好,再不是的话就是有什么元件给你做松了。

网友:
系统装了N次,显卡做了几次呢?再做一个试试吧

网友:
同意楼的    是不是做桥的时候碰到了其它东东

网友:
你硬盘格式化一下,我上次,我换了主板,还是一样,后来格式化后就好了

网友:
先考录全方位的!!不上光驱,换一个硬盘装上系统看看!再看看是北桥还是显卡在怀疑其他的问题

网友:
跟原来一样吗?

网友:
是不是他硬盘坏了

网友:
加焊北桥试试吧。。。。

网友:
驱动是不是装对了

网友:
你在换一个新显卡我看看呀

网友:
显卡没做好,或是显卡有问题。

网友:
BIOS升级下

网友:
你看看驱动里面设置  还有设配器的工作电压是不是稳定

网友:
换个南桥试试再。呵呵

网友:
加焊北桥吧 要不就换北桥,可能北桥有问题

网友:
显卡与北桥之间的通信不良

网友:
谢谢各位的观注.忽悠客户换板了.不修了,

网友:
你把电池拿下来看看怎么样 把所有的外置设备全部拿掉 就留硬盘 看看行吗?

网友:
楼主现在机子怎么样了。。出来说句话

网友:
你这样软件问题呀你看看显卡驱动对了没有呀/

网友:
显卡没做好或驱动不行

网友:
假如换了一个显卡,我建义在换一个试一下。加焊也行。

网友:
你做显卡不好不用想重新做就肯定好的不是软件问题听我的没有错啦

网友:
怎么没有人考虑是南桥呢 ,我有点怀疑

网友:
楼上的怎么个怀疑法说来听听

网友:
大家做显卡的时候忽略了北桥和南桥,如果北桥和南桥都有胶,最好弄掉胶,在加焊显卡,不然很容易造成新的故障。

网友:
再换各显卡试试……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的问题,有可能没焊好,最好再换一个

网友:
还是显卡问题吧,你再换个显卡看看?

网友:
我怀疑还是楼主的显卡芯片没有做好,至于楼主的机器那种黑屏的情况,你首先要查高压条那边的工作条件,屏暗的时候你可以量下高压条的工作条件,看到底缺少了哪组工作条件,不要动不动就干显卡。

网友:
可能还是显卡的呀

网友:
我们的GJ到底是法制还是人治?

网友:
灌水是有限的,快乐是无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