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19宽液晶

楼主(2009-10-13):
开机屏幕 红    进如桌面白色的 地方都有 影响     拆机点灯管  灯管无损   现在不知道为什么啦

网友:
从安屏线,不行换一根。

网友:
灯管老化了吧

网友:
开机红然后变白的话  肯定是灯管老化了
如果是进了桌面感觉颜色不一样的话   有可能是驱动程序问题

网友:
感觉是驱动的问题 不过LZ汉语不好就别讲文言文  别人看不懂怎么帮你

网友:
谢谢大家   问题找到啦     刷了次程序换了根屏线好啦

网友(2010-02-26):
怎么

长城19宽的液晶灯管换好后插上   拷机时把屏线一插上就  灯管闪下就灭了怎么检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