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板电压正常,但是没有复位的维修思路》?

楼主(2009-10-13):
我是个新手,如题,这样的板师傅说很难修,难在哪里呀,怎么修呀,高手给个维修方法或思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上假负截CPU电压正常,上真CPU时电压拉低这样的又怎么修呢?

网友:
那就是单独的复位问题了~~很多都是跟桥有关的~

网友:
北桥不良,或是主供电IC

网友:
你要说清楚你那是什么板啊!什么都没说很难诊断的哦

网友:
把CPU供电MOS管全换了

网友:
电压正常没复位你师父竟然说很难修吗?
无意冒犯我这人说话比较直
上假负载有电压上真U电压拉低到多少
你确定它不正常吗
本来上假负载和真U的电压就不一样

网友:
先测测PWROK信号有没有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