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闪屏黑可以这样修吗?

楼主(2009-10-13):
一杂牌15寸液晶,故障现象为开机几分钟就出现指示灯由绿色变橙色,同时屏黑,一闪一闪的,好像是没有信号输入黑屏的现象。检查外置12V适配器供电正常,代换过故障一样。开盖检查5V、3.3V正常,信号线、屏线等接口接触良好。手摸驱动板的RTD2023L有点温度,大概40-50度的样子。用手摸着2023L的时候感觉屏闪的现象没有了,把手放开一会儿又开始闪,怀疑是2023L温度过高引起的屏闪,把一散热片贴在2023L上面再开机故障现象消失了。请问大家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这样处理能不能算修复了呢?谢谢!

网友:
加焊一下,最好加一个散热片。

网友:
有3000U没有啊?有液晶编程器有没有啊? 换块板没多少钱。

网友:
加了散热片没有问题的;;

网友:
有3000U没有啊?有液晶编程器有没有啊? 换块板没多少钱。
引用 网友A:

没有3000U,也没有编程器,但是应该不是程序的问题吧。试过把另一台显示器的驱动板拿来装过,故障消失,但是花屏。手头没有其他的通用驱动板了。

网友:
手摸驱动板的RTD2023L有点温度,大概40-50度的样子。用手摸着2023L的时候感觉屏闪的现象没有了。。
楼主的手真神哦,温度摸的好准哦。。。

网友:
这是个判断过热的好方法

网友:
这个最好换驱动板,不然用不了多久可能要返修。给客户说换板,这样也要多收费,省得下次又回来。

网友:
品牌机的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有一次
也是加了个散热片
用了几个月也还没有返修回来

网友:
建议粘个散热片 其他得成本太多了

网友:
加散热片是治标不治本(返修够你受的),最好的办法还是换板子。

网友:
2023L的温度50度也是很正常的

网友:
楼主的手真神哦,温度摸的好准哦。。。

网友:
强烈支持加散热片   成本啊    前段时间搞了一台还加了个笔记本风扇  没返修了

网友:
上帝的手,一摸就好,好用。你发财了,天天都给人家当个摸机大师。

网友:
上帝的手,一摸就好,好用。你发财了,天天都给人家当个摸机大师。
引用 网友B:

奇怪了,难道大家修机子的时候都不用手去摸元件的温度是否有异常的吗?

网友:
芯片不行了。最好换驱动板。

网友:
换个RTD2023L吧

网友:
对于初学者很有帮助

网友:
我支持9楼的,换一个驱动好一点,省得客户来找麻烦

网友:
摸摸温度很正常啊,你们就知道讨论话外的.....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