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十五的液晶奇怪故障

楼主(2009-10-13):
原来客户用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后。颜色就花了。屏幕还有点抖。颜色就跟相片曝光的感觉一样。打开机器现在三个小时了,还没出现这情况
怎么办!!!!

网友:
用加热法试试看,不过要注意加热时间。

网友:
这种情况屏线松动的占多数,当然也有可能是屏板或是驱动板

网友:
今天我也修到一个花屏的,一拆开检测没发现什么问题,再插起屏线竟然不花了。。。烤机3小时然后再冷开机OK不花了。。。。
    客户拿来是开机就花。。。

网友:
屏线接触不良,比较常见的问题

网友:
昨天又试了一天。晚上的时候又花了。郁闷啊。关机停一段时间再开的话有一段时间没事。时间长了就又花了,有时候还有抖动。没有一点思路啊

网友:
我也有个IBM15寸的 通电就花机 把屏线拔下来插了一下就不花屏了,有时候通电就花机.关一下电源开关再开就不花机

网友:
把屏线接口察干净 插进去以后用手压一下
接口上面 看看会花不?
看 是屏这边接触不好 还是驱动版那边
有的是屏线的问题
有的是屏的问题 要几个小时才花
但接触不好的占多

网友:
最终找到故障点是屏背面连接屏的板子有一个苡片用风枪一吹就花屏。没有代换的同型号

网友:
用风筒在旁边加热测试看看现象,或者用手敲打敲打屏线处看有否故障现象出来

网友:
这种问题,屏线接口我都是直接换掉,通用板试机四个小时以上,确保屏无问题后再想下一步,接活时就同客户说好,要二到三天,不让客户来回跑

网友:
找到了。是屏IC。型号为LXD91811 VE142AD   ,准备用LXD91811代换试试。已网购。结果等更新

网友:
希望能好期待你的消息!

网友:
是不是加焊一下屏的主芯片IC就能好啊?!试过了吗?把屏线一侧加贴透明胶给它增加厚度再插上让它与屏接触好。

网友:
测试三天。修好了。不再花了。LXD91811 的确能代用 LXD91811 91812 91810系列芯片。希望对朋友们有所帮助。修个东西好难啊。才挣这么点钱

网友:
对了。再说一下。只能换。这是热稳定不良。加焊了三次。没效果。换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