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指点:HP V3000的本北桥虚焊,为何硬盘不转。

楼主(2009-10-13):
高手指点:HP V3000的本北桥虚焊,按电源按钮后能上电,但为何硬盘不转。
现象:黑屏,没有任何报警,都知道这个本本有个通病:北桥温度高引起虚焊。加焊北桥后正常。就是不解,为何听不到硬盘的声音。
通病
黑屏
硬盘

网友:
SATA硬盘好像都这样的! 你听听别的呢? 不过我修板子就没楼主这么认真 我只针对客户描述的故障来维修,绝不不去:“无事生非” 哈哈........

网友:
是的,SATA我从来没有去理他修好后找不到硬盘我才会去关注它

网友:
能听到就坏了,不像以前的东西了,HDD灯闪不闪吗

网友:
听不到声音没关系的啦,只能能认到盘,能进系统就可以了

网友:
这是很正常的现象

网友:
LZ的硬盘是静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