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845主板无CPUREST

楼主(2009-10-13):
富士康845主板无CPUREST(0.56V),北桥供电与时钟正常,IO bois 网卡复位正常;相关的VREF电压正常;后查CPUrest与CPU坐旁边的一个标称620的小电阻直相通,此电阻连向北桥(与北桥周围的相关小电容相通),查其电阻(靠北桥这端)电压1.78V,查另一端电压为0.56V,怀疑故障在此,量其电阻值为61.4欧正常,怀疑不良重焊一个,故障依然如此,后又连续重焊了好几个(风枪与烙铁都焊过),电阻靠cpurest的这端的电压仍然0.56V;修到这没思路了怀疑CPU座空焊上灯座全亮,只有怀疑北桥了,但是北桥好像对CPU发出了复位信号了;请高手指教;

网友:
北桥的可能性大些,如果加焊不行就换吧,在这前提要确定没有少电压哦!

网友:
靠cpurest的这端的线路有虑波电容没有?

网友:
你那板的南桥是不是SIS的啊 !如果是的话BIOS会影响到U的复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