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71g+怎么换通用高压板

楼主(2009-10-13):
闪下黑屏,我也是万般无奈才换的通用高压板,电源输出是25v。论坛里有高手说要改电路,用7812改成12v。不知道有没有人改过,是否能用的住。

网友:
fp71g+ 的电源输出只有17v 左右,如果你用 7812的话  很简单的 ,一脚接地,一脚接17v ,一脚输出给高压板12v 供电就行了。高压板其他的脚接法就不用说了吧

网友:
我换了通用高压条,用了3天,又拿回来返修了。工作时电压14v应该可以,但待机时有25v,可能高压板受不了。但我用这个高压板点别的机器还是正常的

网友:
其实 最好的办法就是换个电源高压一体板,市面上有很多这种板卖的。只要有12v 5v 3.3v 输出就可以了。如果没3.3v输出 只有12v,5v 也可以 ,用坏板上的 1084-3.3 把5v转成3.3v就行了。一一对应接到驱动板上就行了 。
这样换过高压电源板的液晶应该也不会出什么问题了 (本人都是这样修的 ,市面上的高压电源一体板从30到60都有 )

网友:
3楼胡兄,你自己改过吗?用了多长时间,还有发热厉害吗?怎么固定他啊?

网友:
fp71g+的电源最好修,根本不需要换板,现在好多人都换板,不知为什么。换板的话还叫维修吗?

网友:
有图纸吗?我正在修这个。

网友:
BENQ通病论坛能搜出3大页来,不过这个真没修上。要不我也不用这么麻烦了

网友:
BQ 没那么难修吧   LZ 就说闪下黑屏   还有没有下步检测啊?   虽然说最终目的是钱  但也要想想成本啊  修会比换贵吗?

网友:
谢谢,各位。换过5707,0.22uf电容,9024,保险。都换了。绝对没有虚焊的了。还是不行。按照论坛上德朋友提供的去保护的方法也不行。估计灯管也有老化的成分。所以就换才想换通用高压板了。

网友:
其实 最好的办法就是换个电源高压一体板,市面上有很多这种板卖的。只要有12v 5v 3.3v 输出就可以了。如果没3.3v输出 只有12v,5v 也可以 ,用坏板上的 1084-3.3 把5v转成3.3v就行了。一一对应接到驱动板上就行了 。 ...
引用 网友A:

按照胡兄提供的方案。维修已经完毕。

网友:
明基的FP71G+不应该这么麻烦
我认为
7812肯定不行啦
四根灯管的功率在28W左右
你一个7812能提供多少功率呀

网友:
fp71g+的电源最好修,根本不需要换板,现在好多人都换板,不知为什么。换板的话还叫维修吗?
引用 网友B:

想请问一下高手, 明基新款的FP71G+, 高压板上是两个变压器的, 背面是贴片的场管的,怎么修.

注意不是用C5707和224电容的.不换板怎么修.

网友:
昨晚搞了个通宵是benq q7t4    5707,0.22uf电容,9024都换了还是闪一下就黑屏
加个高压板上去~~一切正常,段定是高压保护~~直接把TL1451A 15脚的D806断开,
接个5K的电阻进去

网友:
为什么要换板,这种电路很好修复的.无非就是虚焊、C5707及P沟通道的场效应管、0。22uF电容、高压包。如果高压包坏可以拆掉坏的,用一个带两个灯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