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屏套件当真是万能的吗?

楼主(2009-10-13):
液晶套件,改变跳线的位置,就可以驱动不同的屏,标屏,宽屏都支持;

套件包含:

原装鼎科跳线式2621驱动板(LVDS)接口:1片

外置VGA线(一头插驱动板,另一端插主机显卡,1.5米):1根

直流电源头:1根

高压板(送连接线):(单灯大口配转小口线,双灯小口配转大口线,四灯大口配转小口线,各一):1套

按键板带线:1套

常用屏线,针插,片针(10根):1套

12V/5A优质电源适配器1台(送电源线)

190元!到是不贵!我新手。请教大家这真是万能的吗?

网友:
万能怕是不可能,大家能给我推荐个能点市面上大多屏的套件吗?有说明最好!多谢了!

网友:
基本上常用的都有了,这些东西成本就100 左右,但是做生意都要挣钱的,190也可以了。等你修多了,自己就知道了,用不着别人教的,自己多摸索摸索就出来了 。

网友:
原装鼎科跳线式2621驱动板(LVDS)接口:1片      2621 V2.0版本可以支持1680X1050=24块

外置VGA线(一头插驱动板,另一端插主机显卡,1.5米):1根                               =5块

直流电源头:1根                                                                    =0.8块

高压板(送连接线):(单灯大口配转小口线,双灯小口配转大口线,四灯大口配转小口线,各一):1套其实这个就要一个单灯小口的就可以了,其余的全部用转接口转,点屏点一个灯管就可以看见画面了     =6块

按键板带线:1套                                                                     =3块

常用屏线,针插,片针(10根):1套                                                       =30块

12V/5A优质电源适配器1台(送电源线)                         我用的全部是三华的    =22块

就这么多钱啊  自己改就OK了  搞维修全部变通下 就能全部解决

我这个价格全部是我拿货的价格  ,可能有些人拿货的价格更便宜  不好意思  老底都抖出来了

网友:
4楼虽然提供了一些价格,但各地配件价格和拿货数量要求都有不同,如果只是拿一套2套的话很难拿到这个价格,作为新手来讲,不要太计较1-2元配件的差价,先把技术练好了再说,如果技术不行,一年也就修个几台液晶,我想就算配件白送你都没用,有量了不拍拿不到好价格

网友:
万能是不可能的,只能说能点市面上常见的大部分屏吧

网友:
基本19以下的屏都能点。19以上的屏需要写程序。
灰太郎把价格都公布了。刚才被给你修液晶的人看到了

网友:
准备一块TTL和LVDS都有的驱动板,和屏线越多越好。 加一个编程器100-200都行。就可以了。

网友:
主板25
电源20
高压板20

不值190啊.

网友:
哪个有什么好点屏方案呀!大家共享下呀!现在生意不好做了!自己动手修液晶,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套件没有问题,主要是一样的屏幕有不同的接线方式,我就是多买了很多屏线如果你要买全的话,最少还要10种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多谢!能帮我订个方案吗?要一些什么配件?价格多少?多谢!

网友:
哪里的高压条才6元????????????

网友:
岭南飞雪    问一下,17的普屏用2621的板都不用写程序吗?

网友:
只能说是比较常用的,没有什么是万能的了,就那么点钱能买到那么多东西已经很好了。普通的小屏幕显示器用2621都不用写程序,跳线就可以的,但在显示方面表现是不怎么好的,毕竟不是专用程序。

网友:
不可能的 屏牌机的排线都不一样 双45  双50 基本没的配!!
没有万能的驱动板

网友:
请问在哪买得到屏线嘛!

网友:
新手买东西容易上当,别人给你介绍的,买了不一定会用,自己需要去市场了解,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

网友:
这不是什么点屏套件,是骗不会修的人。

LVDS屏用:乐华通用驱动板2045L  2025L。加上七条常用的屏线。加上几种高压板,一个VGA头,一个DC头,一按键板带线,一液晶编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