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1013新手上路,高手跳过---ACER AL1706液晶显示器拆解全过程

楼主(2009-10-13):
今天接一液晶显示器ACER AL1706
顾客描述:显示器需要预热30多分钟可正常显示;
目测现象:开显示器电源键,电源指示灯一亮一灭;
拆解图片如下:
该液晶显示器底座有两个螺丝;
后盖与前盖是卡扣方式锁紧;

经目测发现电源板部分电容鼓包,换之OK!

网友:
请问楼主,是用什么撬开的,镊子,一字螺丝刀?速度要快的

网友:
次贴经典。。。故障维修过程说的有条不绪,更难能可贵的有图
赞!

网友:
请问LZ 鼓包的电容是哪个电路的几个电容鼓包? 鼓包的电容容量多少奈压伏数多大是什么牌子的电容?  代换的电容容量多少奈压伏数多大是什么牌子的电容?

网友:
回2#
4#的回答正解,不过只要你大拇指指甲有半个月没修的话直接用指甲就够了~~~哈哈

谢3#
这个显示器维修没有什么技术含量,我也只是瞎猫碰到死老鼠了~~

回5#
鼓包的几个电容是电源板上面的。看电容上标的"CapXon"
分别有470UF10V,1000UF10V,470UF25V

网友:
我最喜欢用手撕的液晶了,哈哈,我修这个液晶的时候是用两个一字恶螺丝刀,咔咔,开了。开苞了,(*^__^*) 嘻嘻……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个故障,也是输出端的电容鼓包影响。

网友:
垃圾帖子。。。。。。。。。。。。。

网友:
信用卡 拆 最好

网友:
昨天我也修了两个~~同样的问题都是换换电容就好了~~`

网友:
对维修有帮助,谢谢分享

网友:
修10台有5台换电容,正常现象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可以这样说的,虽说没什多少技术含量,但奇精神可佳。。。
次斑块发图的不多哦

网友:
信用卡不好弄啊。我习惯用一字,信用卡,太软了啊。

网友:
神哪。让我也换个电容吧,那钱多好赚

网友(2010-01-02):
底座两个螺丝在哪里呢?

网友:
呵呵,这样的鼓包的我遇到的也好几个啊

网友:
液晶显示器比  CRT的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