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跑13;;求救··

楼主(2009-10-13):
今天接到一快华硕主板P4P800S-M      刚开始跑C1   是内存没有1.5v的扑住电压; 换内存供电管;电压有了;开始跑码可是一跑完C1就到13  ;不跑了·
           我看了基地的帖子;;13的话一般是亮的·可是我这个就是没有显示··这板子是没有集成显卡的;有个AGP槽  我查AGP的 ADQ电压1.5V 正常  AGP的槽A面1脚12V电压正常   B1脚电压0.9V  应该正常的是5V的啊··请各位师傅们指点指点;   还有就是北桥烫手  温度极高北桥供电管我手摸了下马上起了个小泡‘’ 》供电管已经换过;还是一样;我在想会不会是北桥OVER了;;但是他有可以跑13   不知道大师们有没有比较好的方法;;帮忙看下是不是桥的问题···

网友:
你那北桥是一上电就开始烫吗?还是过久才会呢?如果一上电就开始烫的话你量下1。5V的阻值看正不正常,还有就是你那内存换的管不会换成 1084 或1085吧!那是不能代的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开机一会就烫了;; 我换的内存管是在一个废板上拆的一个AGP供电管;型号是看不清楚了;但是也是NPN沟道的;  我是看基地上有师傅说的;NPN的可以带NPN的;只要耐压电流那些不小于坏的那个··

网友:
一会是多久呢,10S吗/先量下1.5V的阻值正常不

网友:
回复 网友A:

1.5V就是AGP供电管的输出脚不?  一般正常阻值是多少啊?

网友:
不行刷个BIOS先

网友:
换场管的控制芯片.

网友:
B2脚才是5V吧,B1不知道干嘛用的,是个信号吧。
AGP核心供电的管子应该对地阻值30以上,越大越好,量下北桥上面和主板背面北桥下的电容看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我把内存拆下;跑CO报警;装上内存;没有反应;诊断卡还是显示13  查了AGP供电管1.5V电压正常;;兄弟们帮忙指点知道··

网友:
建议LZ备一点常用配件,和料板。我的料板有100多块。

网友:
北桥边上的一个电感或者电阻损坏,一般装的是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