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显示器继电器不停的吸合!

楼主(2009-10-13):
一台方正纯平显示器 型号F_770-SL(第二个字母忘了)    一开机继电器就不停的吸合,大概一秒钟一次!  挑开行管集电极,接灯泡故障还是一样,灯泡没红但是有微微的发热,接着就断掉后面的两次电源,故障依旧,然后就一脚一脚的挑开各级负载。故障还是如此。怀疑电源故障。 查KA3842第7脚电压  10-17V跳变! 挑开第7脚   电压就恢复18.5V,查了外围电路没发现什么故障,也代换过一些元件,摸不清头脑了,请高手赐教。

网友:
有可能是CPU 的振荡电路有问题啊。

网友:
查下稳压电路看看

网友:
应该是电源问题哦  因为查KA3842第7脚电压  10-17V跳变! 挑开第7脚   电压就恢复18.5V

网友:
今天查了点资料,3842第7脚跳变应该属于正常,是启动保护了然后又启动又保护就这样循环。开机是消磁的继电器在吸合。接着是查负载,发现场块TDA9309的输出和电源短路,把场块挑开。故障还是一样。不过倒是又多了一个继电器在吸合。本来就一个消磁的在吸合。现在又多了一个。  那位师傅有方正 FT770-SL的图纸呢

网友:
看行管穿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