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富士康945跑18的简单维修一例

楼主(2009-10-13):
今天客户拿来此板说是没显示。问了下几个简单的问题后开始量板上电,全跑过了。当时没接显示器。所以就跟客户报了50大洋包修好。支走客户在试下跑18

了,内存换了,槽子刷了。电压量了。还是跑不过。当时比较忙就没管它。放在一边了。修好几片板后回头看起那板来。又可以了。过一会又不行了。跑18就档住

了。压了压桥还是那样。以前在工厂里就有片跑18的没修出来。我还以为是绝症呢?后无意间量到网卡那边。量了一个0欧的电阻电压不稳,有跳变。看了下好象有

点氧化了。就不管它换了个再说,试了几下都可以跑的过。那个电压直通到网卡里去,可能是网卡少了供电的缘故吧!在不触发的情况下量那电阻有2.5V。应该是待

机的吧!不过太忙就没继续追下去了。发上来供大家参考下哈!

网友:
顶你一下;;lz是福建的??是莆田的?

网友:
楼主可以上个图给大家骑士下。
如果只是这样的话,那就没什么参考价值,而且还没说板子有没有修好?

网友:
呵呵 楼上的不好意思哦!那时候忙了点没看清楚,我现在修板都是拿过来都不看什么型号就修的。忙的时候哦。所以见谅下哦!   我是 莆田的你也是吗

网友:
是呀,发个图片,就可以我们共同学习学习呀

网友:
这50大洋来得轻松

网友:
那也不能那么说啊!都是要靠运气加实力的吗?现在这行也未必好混哪

网友:
18是PCI检测,网卡有问题,某些主板就会当18,OB,49之类的代码

网友(2009-12-24):
看代码,修主板,跑线路,量电压,我修电脑主板的思路,对不对请指示

网友:
我对代码很陌生

只知道C1 C3 什么的是内存不过

很崇拜楼主

网友:
工厂级 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