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工作需要满足那些条件啊???

楼主(2009-10-13):
CPU工作需要满足那些条件啊???    比如信号,电压,控制这些....那些是必不可少的啊!

网友:
电压。时钟。复位

网友:
是的  如楼上所说  电压。时钟。复位

网友:
弱弱的提问一下,CPU的时钟和一般复位是由那个芯片提供呢?北桥?还是时钟芯片呢?

网友:
时钟芯片
南桥复位北桥 北桥复位CPU

好像是这样的吧

网友:
自己下个图纸好好研究一下吧

网友:
自己下个图纸好好研究一下吧
引用 网友A:

这个答案是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