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楼主(2009-10-13):
一个联想启天电脑,开机显示LENOVO的界面大概要20秒,之后出现一个3rd master hard disk error   press F2 continue, press F1 进入系统设置,
用GHOST盘进PE特别慢,要好几分钟,进去后用分区管理打不开分区,用联想安装盘装的时候,开始准备工作之后就一直有一个光标闪动,就不在继续了。貌似是卡死了,我是个电脑新手,希望各位高手帮忙看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是个别人刚买的联想电脑。应该不会出现什么故障的吧,我不会那么倒霉吧,期待中!!!

网友:
BIOS设置问题

网友:
进PE很慢 你可以用软件检测下内存和硬盘...如果是新电脑  你还是打8008108888  咨询下比较好.

网友:
咨询过,他们说让用慢装盘装,装过后还是不行,就装不上,我听别人说是不是联想电脑上有什么保护,必须卸载了才行!

网友:
貌似硬盘挂掉了

网友:
咨询过,他们说让用慢装盘装,装过后还是不行,就装不上,我听别人说是不是联想电脑上有什么保护,必须卸载了才行!
引用 网友A:

挂在别的机子上面用DM清零.把隐藏分区干掉就好了.

网友:
英文提示的很清楚啊
第三个主硬盘有错误!

网友:
硬盘的问题呀。有坏道呀。

网友:
为什么不说光驱线或者硬盘线有问题呢?  硬盘有保护 最好的办法是用SPFDISK搞

网友:
LENOVO以前的商用机是有个恢复系统的功能,如果你不先把它卸载了,你GHOST是会出错的,你把硬盘挂到别的机器上试试,如果能进系统,那你的隐藏分区出错了,把里面资料拷出来,全盘清零吧,DM不知道能不能用,我们是用邦德维护的!

网友:
DM 清000 OK

网友:
换块硬盘一试就知道了,一般情况都是硬盘挂了

网友(2012-10-01):
HDD扫一下硬盘

网友:
DM重新分区

网友:
MHDD对硬盘进行一下全盘扫描,看下是否有坏道,另外,换条数据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