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6580死机

楼主(2009-10-13):
ms-6580主板故障:能进系统 运行一会儿就死机 系统 内存 显卡都换过 死机的时候 按关机键不能关机 只能拔电源线关机 应该是那里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板

网友:
BIOS-晶振-南桥

网友:
如死机问题排除系统,内存,显卡毛病后,看下你的U的风扇装反不,如装反了可导致散热不好死机,无法关机是开机电路出了问题,跑下开机电路,可能中间三级管或什么小元件短路了,使开机电压始终拉低处于低电平状态。

网友:
呵呵修好 加焊了电源IC 内存的负载排阻问题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