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K10老是挂北桥

楼主(2009-10-13):
一台TCL K10的机器,顾客拿来时是一通电就掉电,拆开检查,一通电电流上到0。6A就掉电了,此时摸着北桥开多几次,很烫。测各路电压,3V5V正常,2。5V正常,但是1。35V没有,测U11的第八脚没有控制电压,检查八脚与IT8510E的76脚正常,更换IT8510E,故障依旧。此时测CPU的供电,也没有电压,想着会不会NB那么烫,已经坏了,就换了一个,通电,电源的保护灯闪了一下,又断电了。电源我调到3A了,正常情况这机也就一点多安的电流。试多几次,又回到了0。6A掉电的原始状态了。想到CPU没供电,于是试着也把U12换了再试试,故障依旧。想到刚换上NB时电流那么大,而且也没有1。35V,现在电流那么小了,会不会NB又挂了?再换一个,电流保护调到2A,一通电开机,就像上一个换上的NB一样,保护灯闪了一下就掉电了。试过U11的8脚加上开关信号,有1。35V出来,证明电源IC是正常的,一下维修陷入困境,望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
先测试一下那里短路嘛,

网友:
碰到过完全一模一样的故障,也是1.35V不出来,北桥巨烫,更换过ITE8510,故障依旧。后来没搞定。期待楼主修复后释疑!难道是通病吗?

网友:
北桥的供电都正常吗,少电压北桥烫手也有哦。看看有没有掉件

网友:
各路电压单独检测过,没有短路的。

网友:
少了电压桥会发热是正常的。

网友:
io76脚的信号始终没有输出对吧,看io工作条件

网友:
实在没招了,换了个SB,还是不行。

网友:
我现在手头的TCL,和你的故障相同,看看谁先修复

网友:
这样的是电压没有出来!最好仔细看看你是不是少元件了!以前修过一台,是个电感破了,北桥发烫,不一定北桥坏了!

网友:
机器还在一边,继续求助。

网友:
有几路电压都没正常 先修供电  不要急于换桥

网友:
再求有修过这个问题的朋友们赐教。

网友:
我手头有一块一样的板子,是IO问题!换过OK

网友:
换个IO试试

网友:
少一组供电,北桥就是会烫,查查它的供,还有看看电感和电容有没有问题

网友:
你看看电容有没有断路的

网友:
谢谢各位的帮助,但是各位所说的我都换过了,I/O,北桥南桥、CPU供电IC,等都换了,各路电源都单独试过是正常的,这个板子也修了一个多月了,现在真的无从下手了,还望大家再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