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无供电问题

楼主(2009-10-13):
一块致铭主板 无CPU供电  上管测量有12V电压 就是没办理出电压  送到维修基地说给我修好了  可回来我上上去还是老样子的啊

我看他给我换了一个 IT8282M的芯片  这个到底是什么芯片呢????

网友:
IT8282M-----K8主板,上电时序控制电路。一般用在VIA芯片组。

网友:
没见过,是不是CPU供电的驱动块啊

网友:
有这个芯片的话,这个是一个控制集成,它能控制全板的电压,你说CPU无供电,那内存有没供电,如果两个都没有,而内存供电管正常的话,这个最有可能。

网友:
感觉现在的问题比心以前更严重点呢   修后只要一通电就启动了的  修前不会这样

网友:
这个倒没关系,能强制关机吗?主要是电压正常吗?

网友:
把8282M吹下来,看还自动上电不?不自动上电就直接换一片8282M

网友:
把8282M吹下来,看还自动上电不?不自动上电就直接换一片8282M
引用 网友A:

我把8282M吹下来了  加电是不会自动启动的  看来维修基地给 我换的8282M还是没用的  真晕了。。。。。我的钱啊~~~~

网友:
K8板好多都是坏他的啊

网友:
你现在不能一口咬定就是8282M的问题?要是不行先检查下其他的问题是否正常

网友:
你现在不能一口咬定就是8282M的问题?要是不行先检查下其他的问题是否正常
引用 网友B:

有道理的  不过修前就这个问题  发到基地修其它的没动就换个这个8282M  说给我试了的 都好了的  可现在到我手里问题还是和以前一样的
所以还是怀疑它的问题大点。。。。

网友:
致名主板,这种垃圾板最好是不要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