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IT NF7 V2.0南橋發燙

楼主(2009-10-13):
一塊ABIT NF7 V2.0 462的板,一插電源南橋及Q27發燙,那Q27標示K322,像是電壓轉換ic, in 是5v,那out會是多少v呢??拿掉Q27後南橋不發燙.

网友:
应该是南桥3.3V短路,造成Q27输出电压下降,Q27和南桥发烫

网友:
LZ应该排除一下南桥有没短路,VDDQ供电正常没有~

网友:
呵呵~~~换了好了就可以

网友:
一般是3.3V 打一下USB看有没有坏。

网友:
先排除短路,再看下南桥本体有没有不良

网友:
可能要换桥了啊

网友:
若是3.3v,那我用1084換上看看,若果是南橋短路的話,那要報廢了,謝谢各位指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