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t42显卡虚焊的惨痛教训

楼主(2009-10-13):
说一个我的惨痛教训,t42板,显卡虚焊,打算把它吹下来重新植球。400多度吹了一会,然后用镊子取,可能是吹的时间太短,或者温度不够,焊点还有几个没有熔化,结果。。。唉,,,好几个小铜点粘到锡球上,还带出一根线,板子上的印刷线,现在已经在网上订购了t42p主板,也算是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了。。。
现给大家上个图片,看看还有没有办法补救

网友:
IBM点黑胶的桥要加焊。我现在都有点恐惧了。

网友:
真牛啊,引以为鉴了

网友:
看你的照片好像不是你拔得问题

网友:
打过胶的,取下来是有点难,做的时候就没有那么难了,

网友:
400多度..楼主用的什么设备呀....照理说.BGA都到了这个温度.也该全部商融化了呀.

网友:
是热风焊台 嘿嘿

网友:
哎,你也太牛了吧!热风焊台就做显卡,成功率好低的,要不BGA厂家都倒闭,量大的话买BGA吧!!

网友:
就算风枪下加热都可以拿下,温度悠着点,吹久一点,你这样是还没有达到温度强行拿下来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