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修了,大家看看

楼主(2009-10-13):
长城atx-250s电源,用镊子短接绿线,电源能启动,但一拿掉镊子,风扇就停了,之前完全不能启动,后来换了一个型号是1514ct的管子就变成这样了,请各位看看下一步该从哪里入手修。电源的紫五伏只有2.5伏,其他的电压正常。
长城
电源

网友:
不知道你想说什么。拿掉镊子风扇还转那才是故障。

网友:
感谢版主爱问,一般都是短接绿线和黑线电源就启动了,拿开短接物,电源应该还在运行吧,新手,不太懂。请大大们指点一二

网友:
所谓短接就是把绿线电压对地(拉低),你把短接去掉,等于又抬高了绿线电压,电源怎么还运行?另你说的5vsb,不知道你的测量问题还是实际电压。如果是实际电压那就要修这一路了。

网友:
5vsb应该是一通电就有的吧,是测出来的,看来是待机电路的问题了,请问一个很弱的问题,测量两个大滤波电容的电压,是用交流档还是直流档

网友:
交流直流都可以,数值在一百多

网友:
既然其他电压都正常,不是就能开机了吗。你说的问题太模糊了。不明白。

网友:
其实电源已经修好了,前些天一直在学习主板开机电路,搞混了,让大家见笑了,昨晚测了一下各路输出都正常,另外想请问一下:我用16v 2200uf的电容更换电源的10v 2200uf行吗,不会有问题吧?谢谢不懂拒绝,又学到东西了。

网友:
修修乐
这么换可以,别反过来换就行。

网友:
谢谢各位热心的朋友了,对维修很感兴趣,就是还要进一步努力,很多东西还停留在书本上,实际运用还时常会犯一些低级错误,谢谢大家了,接触维修以来,修好了两块主板,一个电源,两个鼠标,一个插座,这些都是很简单的问题,可对我的鼓励很大,还会继续努力,希望有一天能练就一身过硬本领,见啥修啥,呵呵。

网友:
修修乐
电容可以代换的,耐压值和容量尽量能高不能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