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915板维修一例

楼主(2009-10-13):
今天中午出去吃午饭的时候,在回来的路上看有人在路边卖废板,就蛮凑过去看了一下,结果有一块板还不错,是一块昂达915的板子,拿起来看了看发现这板呈色还可以,再仔细看了看发现南北桥没人动过,就是IO和CPU的电源管理芯片还有几个场管都没了,心想真是可惜了,决定快走的时候,卖废板的叫住我说:这板20块给你怎么样,回去又看了看南北桥要是能用的也不错,于是就买了,回到店里没什么事情,就拿起板测了下,发现全板没有短路,顺便打下USB值也没错,开机脚有一脚接地,一脚接IO的75脚,而绿线是直接连接I/O的76脚,应该是ITE的IO ,因南北桥是INTER的,此IO应该是参与开机的,把少掉的MOS管加上去之后,就拿了个IT8712F-A的IO上去,触发正常上电,因为电源管理芯片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的,还好板上还有驱动IC(RT9603),查了下驱动IC的资料,发现它的电源管理芯片是RT9245的(28脚的),主板上面焊盘也是28脚的,呵呵.....有希望了,赶紧去废板找RT9245去,运气不错,找到了换上去,结果还是没有CPU电压出来,查了其他的所有供电都来了,真是郁闷,马上打开RT9245的PDF查了下 ,VID组合有高低电平,VCC供电有,查到RT9245开启信号11脚的时候发现为低电平,没办法跑线咯,它是连接两个三极管的,然后通过12V经过两个分压电阻提供上拉电压的,测量发现一个三极管坏了,也懒的去找那种小的三极管,直接去掉,用12V的分压直接给它开启信号得了,上电发现CPU电压有了,上CPU顺利跑码点亮。

网友:
小子不错思路清楚,下手狼准

网友:
呵呵绍晶比你强吧!

网友:
我是半成品,他是成品哦

网友:
这个开启信号电压原来应该是多少?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他开启电压大小是由12V分压上拉决定的,记不怎么清楚了,好像是1.8V左右。

网友:
楼主能画个简要电路图就更好了。

网友:
感觉LZ修复此板经验中还带有运气~~恭喜

网友:
请教楼主11脚DVD表示就是开启信号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DVD就是开启信号。

网友:
楼主思路很浅析,是个维修好手啊,不过从利润而言感觉这板不值,这板好的也就50不到的样子,练技术倒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