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更换短路北桥

楼主(2009-10-14):
手头有一TCL本,有待机,开机就保护,查NB短路,更换之(测试其供电没有问题),第一次开机不亮,但是不短路,电流1.25A,cpu刚有温度,北桥就烫手,拔下电源测试北桥没有问题,再次准备加电测试,刚插上电就有0.62A的电流,而且有吱吱的响声,因为刚刚换过NB怀疑NB短路,取下,问题依旧,测待机5V3.3V不正常,而且5V3.3V电感对地阻值不正常只有0.1~0.2欧姆!测试供电管没有问题,取下网卡故障依旧,取下SB故障依旧,声卡取下故障依旧,至此无思路,请高手出来支支招,看看待机还去哪里

网友:
5V 3V电感应该不可能两个阻值都只有0.1-0.2欧吧 除非3-5V管理芯片坏  你想查待机电流去了那  最好是找份图纸  比较实际

网友:
找出该型号本本图纸,看看待机去什么地方

网友:
发现短路点了,是一个SC1404ISS短路,卸下来就OK现在待机正常!但是不晓得这个是个什么芯片,正常查~~~~

网友:
5V 3V电感应该不可能两个阻值都只有0.1-0.2欧吧 除非3-5V管理芯片坏  你想查待机电流去了那  最好是找份图纸  比较实际
引用 网友A:

还真就是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