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置才能使用128M以上的内存

楼主(2009-10-14):
朋友们,快来救命,本人接修台老古董,本来建议他换新机的,可是看故障又好处理就修了,配置是(技嘉GA-BX2000+主板,533M的CPU,64M+128M内存)故障现象是总死机,原因是主板上的几个电解电容爆了,换后即好,可是128M的内存怎么也用不上了,单独用64M的一切正常,加上128M后开机只要一进入系统界面就死机,单独用128M的开机长声报警(检测不过内存),可人家说原来一直都正常用着呢,我拿到其它机子上证明128M内存能用,cmos清零也不行,各位分析下该如何设置,才能上128M的内存,静候佳音!!!

网友:
晕 典型的内存不兼容嘛·
楼主插内存的时候调换下插槽试试··
在不行就到COMS里把内存的时序调下·降低点内存工作频率·
以上只治标不治本··

网友:
哦对了·
别忘了把金手指擦擦干净··

网友:
用 橡皮搽 金手指!

内存插槽 接触不好!

老主板(有寿命啊!) 兼容性能 不太好

换 内存条!

再 检查 电容!

网友:
会不会内存槽坏了,你交换下试试

网友:
一般都是内存金手指氧化关系

网友:
内存不兼容嘛·

网友:
内存不兼容啊,换根就好了啊

网友:
我觉得你内存有问题,去其他机子看看你那128的是否正常

网友:
可能是元件老化所致。

网友:
金手指及内存槽都已清洗了,四个槽都试了都不能开机,但在开机硬件检测时能认出128M的内存,该128M内存在其它机子上能用,欢迎大家继续讨论

网友:
上一条双面的128应该可以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本哥们上的128M的就是双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