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障有点特殊,特意写出来供大家参考

楼主(2009-10-14):
刚刚修好了一个电源,自己觉得故障有点特殊,特意写出来供大家参考。普通杂牌电源,用的是KA7500和LP7510块,(LP7510 与TPS3510的性能和PIN脚完全相同,可以直接替换。)
   在没有短接绿 黑线时,通电或断电的瞬间,风扇都会转几圈。测量辅助电源5V正常,短接绿 黑线电源启动,3.3V  5V  12V 均正常。
然后加假负载测试,3.3V加到4A,  5V 加到4A,   12V 加到4A均正常,而辅助电源5V加到1.5A 时电压降到1.5V 左右,因此知道故障是在辅助电源处,仔细检查滤波电容没有鼓包,辅助电源开关管、光耦、TL431等也没有虚焊等现象,无奈只好把上述四件全部换掉,结果如故,因此开始怀疑辅助电源变压器,用手去摸明显发热,找到一个同型号换上去,故障排除。

网友:
电源变压器一般很少坏的.

网友:
辅助电源变压器体积小,初级线径细,匝数多,容易击穿短路。不好买,只能从旧的电源上拆。

网友:
然后加假负载测试,3.3V加到4A,  5V 加到4A,   12V 加到4A均正常,而辅助电源5V加到1.5A 时电压降到1.5V 左右  上面哪一大句不理解,希望高手解释下。

网友:
回楼上:因为加假负载时 我是分别逐路加的, 1  在3.3V上接了4只3.3欧姆10瓦的电阻, 2  在5V上接了3只3.3欧姆10瓦的电阻,3  在12V上接了1只3欧姆10瓦的电阻。各路电压略有一点下降,基本上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