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山特1000W UPS开机报警

楼主(2009-10-14):
今接到一台山特1000W UPS开机报警,无电源输出,拆机检测内部三个电瓶,标称电压12V,实际3个电池均只有7V左右,用12V电源单独给电瓶充电2个小时,结果还是充不到12V,而且漏电很历害。看来电池没有用了。请看附件图,这个UPS是不是高仿的?
      请师傅看下这几个电池在那里可以买得到,我在深圳,电池的成本多少?应该收多少钱?

网友:
电池无电开机即报警。12V7AH的电池70元左右。

网友:
这是正品山特,1K的,电池已经报废,三个电池12V70安时得价钱不会超过200元,电池要免维护得那种(不加水的)

网友:
饿·
回答楼主 貌似用普通电瓶车的电池就可以了·
免维护的那种·
曾经学徒的时候 看到我那个老板 就用普通的电瓶车电池换掉了人家工厂里松下的原装免维护电池·
呵呵··
人家一个UPS电池箱子就装了大概48快电池 好像·

网友:
这种机都是用松下的电池,电池可能换过了

网友:
你用大一点的充电器把电池充一下试试(电流调大一点)

网友:
电池换了,一共换了3个,每个是55块,换了之后就正常了

网友(2010-01-15):
山特的一般是松下的免维护电池,不知能否用摩托车的免维护电池呢?

网友:
换新的好 客户满意 你也能赚到  换时 检测下充电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