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的 方正 A550N

楼主(2009-10-14):
接了一台方正 A550N  故障现象为开机显示器花屏,判断显存有问题, 拆开后盖,用手轻按显存,花屏现象消失,故障圈定在显存 和顾客谈好价格,拆机开始维修,打胶.上焊膏,回流焊.冷却.加电开机 点上一根烟,等待开机画面,.......................  怎么回事.......... 显示屏无反应,再看电流0.91 A ~~0.92A  跳动     郁闷
用手摸显卡芯片,温度正常,CPU 温度微热, 断电..把内存清理后重装,加电开机还是一样,
难道回流焊没有搞好?? 干脆将显卡芯片.显存 拆下来重装,换有铅的,不易虚焊   ..再加电开机...还是一样,电流0.91 A ~~0.92A  跳动
把显卡芯片换了,用新的,还是一样,
把显卡芯片摘掉,再加电开机电流0.6A 左右 装键盘按 大小写切换,无反应  机都不开了 .........郁闷
测试电压都好象正常,CPU主供电0.944V 用示波器测试 ,发现CPU的供电部分有异常,PQ6 MOS管第4 脚无波型,但是PQ7  MOS管第4 脚有,也就是说CPU 的主电压有问题,只有一路在工作稳压模块 MAX8771 只有一路在输出,......... 搞不懂了,

网友:
怎么没人管

网友:
偶实在是太CJ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