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P电池灯长亮

楼主(2009-10-14):
T40P笔记本电脑,笔记本在没有开机的情况下,面板上的电池显示红色,而且长亮,无外接电源等设备,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个人考虑是不是电池内阻过高了而造成的电池损坏了呢?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不是电池的问题是主板有问题啦...

网友:
能说的详细一下是主板的什么地方出的问题吗?如何维修?

网友:
换个8试试看

网友:
仔细量量3806旁边的三极管和二极管,

网友:
这种情况是隔离电路出了问题。电池的电压从隔离管串到电源插口处,至使适配器停止供电后,仍有有效的EXTPWR信号送到TB芯片,所以主板保持了充电状态,一直亮充电的黄灯。这时候测量电源插口应该是有与电池一样的电压。

网友:
有修过这样的,在充放电管理IC旁边有个三极管坏了.

网友:
戴着超长超粗避雷针进来,笑喷一次又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