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主板问题,高手指教下

楼主(2009-10-14):
都是T61的本子 以前也遇见过  就是插电源 无待机电流 电源指示灯不亮  但是可以开机  提示电池低电量(不装电池状态)    如果装了电池呢 就不提示了 但是用用有时会掉电    第一台我是直接把充电电路部分全部芯片给换了  就好了   但是这次我没坏板子拆芯片换 所以想请教下 应该是什么问题
或者如何检测

网友:
上次都换好的了,这次接着换试试看下嘛

网友:
找图纸看最直接了

网友:
鉴定意见:专家组一致认为楼主是牛人!!

网友:
看一下U61和U28这两个芯片的有关角

网友:
电源认成电池了

网友:
呵呵 恭喜你 中了 0190
重点检查—EXTPWR 适配器检测信号。

网友:
功夫不负苦心人啊 终于搞定 找到问题所在了  发个图给大家借鉴下

网友:
跟D39相连的  到MAX8765部分的电路 断路了
晕我发不了图啊

网友:
我绝对支持您,今日强帖

网友:
真的没有碰到过。楼主真的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