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1 开机进不了系统,提示文件错误

楼主(2009-10-14):
X31 开机进不了系统,提示文件错误
用U盘启动PE 也提示错误7 加载不了文件
内存换过无效,硬盘在别的X31上装好系统再装回还是一样开启动XP就提示文件错误

请教这一般是哪的问题?开机自检都正常,进BIOS默认也是一样。

网友:
没人碰到过?

网友:
好啊楼主,没想到啊,太好了

网友:
3楼的骗分啊!

网友:
换个硬盘在有问题的机器上装系统测试

网友:
软件可以让你的硬盘启动后直接进入dos

网友:
没碰到过,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