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希捷硬盘在BIOS中也发现不了

楼主(2009-10-14):
我的希捷硬盘在BIOS中也发现不了,排除排线问题,我知道是硬盘坏了,可是不知道怎么搞,请老鸟朋友带我这个小鸟飞飞吧!!

网友:
电路板坏了

网友:
最简单换板子试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是说在通电的情况下转。。。电路板坏,还是不转。。。电路板坏呀

网友:
不转那是电路板有问题

网友:
接上PC3000,通电看COM返回信息

如果有没有PC3000等专业工具,就没有必要讨论了

网友:
你都用过些什么软件试嘛,都是一个样嘛?

网友:
是串口硬盘吗?好多865主板默认是打串口关左的,看下主板是否关串口接口。

网友:
我有块是三星SP0612N的硬盘60G 一开始在BIOS里找不到 后来我插拔了一下 可以找到了 可是用一会又不行 后来就找不到了 请问是什么回事 如果换一块板要多少钱

网友:
刷一下硬盘固件试试

网友:
如果是电路板的问题我可以找个 我的QQ:108402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