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6000音频故障

楼主(2009-10-14):
类别:音频故障

机型:HP DV6000(AT8) 南桥SB:NF-430-N-A3(nForce 430 -MCP51 )
北桥NB:NF-G6150-N-A2
音频处理主芯片:CX 20549-12
喇叭放大芯片:TPA0312
故障现象:耳机有输出,喇叭不响. 第一动作: 更换喇叭,故障现象同样;
第二动作: 更换耳机接口板,故障现象同样;
第三动作:耳机有输出表明:音频处理主芯片U17(CX 20549-12) 工作正常. 另外从功能框图中分析,可以肯定故障区为喇叭放大芯片U44 (TPA0312)  ,更换后. 发现只有左声道有输出.于是乎,检查右声道电路. 发现一个电感L55断路.换一个电感.双声道工作正常。

网友:
这个现象很少遇到

网友:
下了,自己研究下

网友:
分享下楼主的经验

网友:
喇叭放大芯片是在喇叭上还是主板上呀,新手哦?

网友:
继续关注一下这方面的信息

网友:
回复楼主 怀疑喇叭坏可以测量喇叭阻值 阻值在7 8 欧之内可判断喇叭是好的

网友:
我以前修过一台DV3000的也是耳机响,喇叭不响,之后换了喇叭,换了声卡还是老样子。后面重装了一下系统就可以了。

网友:
我现在有一块板也是DV6000的也是没有声音,换了南桥,声卡功放,查了各处的电路没有发现什么出了问题.

网友:
可能是驱动不对吧DV6000电路很少出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