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3北桥

楼主(2009-10-14):
请教大家个问题是不是所有的G33北桥都是集成显卡的,今天换了个G33北桥用独立显卡显示正常,用板载的不显示!

网友:
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怎么区分集成和独立啊?

网友:
原先的北桥型号是LE82G33  SLA9Q  L739B195
换的北桥型号是  LE82G33  SLA9Q  L734A666
从哪里能看出是集成的显卡啊

网友:
导致板载不显示的问题太多了

你的G33有"G"就代表集成了显卡
带有“P”的就表示只有独立显卡  如"P33"

网友:
多谢指点,看来是我的北桥没做好的原因!

网友:
VGA输出电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
你看下集成的VGA接口的二极体值

网友:
这个机器的VGA口附近有个CM2009的逻辑块,行场信号是从这个块出来的,打着阻止不对1.2脚短路[ocalimg=180,93]1[/localimg]
把这个块拆了把9.10  11.12  13.14  15.16 短接后不行显示器的指示灯也变能检测到信号但就是不显示。今天找了个一样的板子把这个快换了也是一样,比这好板子打了阻止和电压都正常,把BIOS倒了以下也不行,又把北桥做了一遍也不行,是不是北桥坏了,这个桥做了3遍了,

网友:
看看时钟给北桥的96M时钟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