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H-F17069HB一个典型通病故障:一条水平亮线,或上半部分没有图象

楼主(2009-10-14):
联想LXH-F17069HB一个典型通病故障

故障表现为:场问题,一条水平亮线,或上半部分没有图象。
原因:为场块供电电路问题,故障为:供电电阻4.7欧烧断,供电虑波电容470UF/16V击穿(这个有时爆,有时分观完好)。
这一问题两次出现。定为通病。
分析原因:由于供电电压为12-13V,而虑波电容470UF/16V耐压低过低,当电压上升时,电容击穿,电流增大,使供电电阻4.7欧烧断。
解决:换470UF/25V电容。

网友:
强,分析的好哦。。。。
  给我们新手很适合

网友:
共同进步。

网友:
昨天我遇到一台优派的17CRT屏幕中间也是有一条亮线。我们师傅叫我换哪个7脚场快[9302],我换了没好,场快没有电压。我还没修好 。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这一条亮线是横的还是竖的?
横线查场块,虚汗什么的,量量电源,确定才更换。。。
  竖线是行没工作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场块没有电压,你查一下场供电电阻是否煤坏开路,如果是的话丙检查一下供电电容是否已击穿,这两个是相关的,如果电容击穿,则电阻一般也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