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MAQ X1300花屏(已经解决)

楼主(2009-10-14):
进系统 雪花 屏,但是外接正常

内存换过,集成的显卡。

装过VGA驱动,换过系统,软件应该无任何问题。

刷BIOS后OK

网友:
是不是屏本身的问题!换屏试下,屏线!

网友:
台机显卡BIOS是会引起花屏,笔记本没遇过

网友:
不会吧,刷BIOS能把花屏刷好了啊,天啊,救命。

网友:
遇到过一台sony的机器,花屏刷BIOS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