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

楼主(2009-10-14):
能开机,不亮,地球人都知道是显卡,可是显卡换了两了不过,电流跑到0.71,内存也换过,后来过了,跑到143,装上散热片又不过了,按住散热片就过,问题是,拿下散热正常,放上就不正常,按住又正常,现在都不知道是CPU座的事,还是显卡的事了,求助,有见过这种问题的吗?
cpu
显卡

网友:
应该是显卡没做好吧 这机器我还真没遇到过其它问题

网友:
会不会是做的时候温度不到啊

网友:
CPU座子有问题也很有可能

网友:
U挂了吧

网友:
我遇到的,就是显卡没有换好! 我前些天也遇到一台V3000 AMD的 和你说的情况一样,我重新换了个新,就OK了。

网友:
你用一个同样的板看看有没有少电阻和电容的呀

网友:
今天刚遇到HP 3000 电流到了1.2A ,就是不亮。 想换显卡 可是找不到同型号,郁闷........不知道哪位仁兄有,可以跟个贴。先 谢谢了......

网友:
我也有一台机跟楼主的一样啊!烦啊

网友:
CPU 坏了 我这里有个 V3000 板子 和你 毛病 一样 显卡 我织 了 N 次 最后 又 来个 V3000 CPU 一换 就 好了 定了个 CPU

网友:
是AMD的板 CPU有坏的?显卡坏的也多?有的做显卡时助焊膏流到了CPU座也会不显 ?反反复的加热BGA可能短路!空焊加多!加热温度不对BGA本身坏!也有的BGA 或PCB上的焊点掉了加热、换BGA都没有用了?还有的去BGA旁的固定胶时把线路弄短了也没有注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