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0老板一上网就重启

楼主(2009-10-14):
接修一99年老联想机。赛扬1.1 主板810E KINGSTON 256 迈拓10G 单插8139D网卡。故障为一上网开一网址。一点链接就重启。或杀毒的同时。开个WORD之类的也会重启。但或执行单一任务不重启。刚开始以为是系统问题,装了N遍系统。换网卡。换硬盘。IDE线。但故障仍未解决。量CPU 内存。PCI 供电。复位都正常。。时钟我也不会测。。。故障仍未解决。后来看主板上有几个电容漏液。鼓包。大部分在内存和北桥复近。换了有五个。。。故障解决。。因为机子已经拿走了所以没法发图片。。虽然故障已经解决。但各部分供电。和复位正常。。说实话我也不知道怎么修好的。。

网友:
呵呵!装完XP不行的时候就应该看看主板有没有异常了,我们装XP之前都习惯性看主板有没有电容涨鼓!有的话都是建议先换电容

网友:
我上次有一个主板也是要死机,上面也有10来电容鼓爆了,但可以点亮,后来我换了好的电容上去居然不跑马了

网友:
因为元件的损坏,导致工作不稳定,运行程序多,功率增加就宕掉 这个解释比较合理吧

网友:
电容作用是高低起浮的电压变成稍平缓的电压。
换掉电容又能减少什么作用。请楼上能否解析一下。

网友:
电容会导致死机

网友:
我拢的810E主板(来学习)点不亮,哪位朋友能帮帮忙。在把主板以外的全部插件断开,3.3v只有1.8v,12v只有10v,大楷检测了全部电容没问题。问题在         ?

网友(2011-10-03):
原谅我挖坟,但是我手头正好有一块联想810E的主板,症状也是上网就重启,或者打开内容多的记事本点右键,立马重启。看来要像楼主一样换电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