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9寸单显crt显示器垂直一条亮线

楼主(2009-10-14):
我最近陆续的修了几个同型号的9寸单显crt显示器,出现的问题都是垂直一条亮线。检测结果如下图。都是偏转线圈的插头和座子烧坏,更换后问题便可解决。但一般都是行电路出问题。这种故障不大常见。请教这是什么原因呢。我是新手,请大家多帮忙讲解。

网友:
垂直一条亮线,大都是行输出变压器到偏转这段的问题,你那个古老的机器的接插件不良的原因,直接焊上去就可以了,还有就是检查一下行输出电容,就这些问题了。

网友:
这机器虽然是老,但收的价钱可不是普通的哦。。。
最起码也要80哦,相当与一个LCD哦

网友:
对啊,都是工控机上的。
买的时候配置贼低,价格贼贵。

网友:
怎么那么容易坏

网友:
插和座的接触面值太少,电流过大,就会这样的

网友:
如果修过黑白电视机你就知道了,垂直亮线是最简单的问题,只涉及到三个元件。

网友:
可能和使用环境有关系。行偏转电流大、频率高,如果在潮湿、或有腐蚀性气体的环境里很容易出现接触不良,就会导致触点打火烧毁。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三个元件那三个哦?
   垂直亮线一般是行没工作引起的,我猜猜B正管行管高压包?电视机没修过。。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三个元件那三个哦?
   垂直亮线一般是行没工作引起的,我猜猜B正管行管高压包?电视机没修过。。
引用 网友B:

他的是单显,行不工作就不会有亮线了,只有行工作了才会有高压。
我说的三个元件:偏转线圈、S校正电容、行线性电感

网友:
应该是接触不好打火造成的

网友:
焊上去最好。

网友:
最好的处理方法是把插座去掉,直接焊接,行部分给补焊

网友:
经鉴定是接触不好,发热烧毁,处理的最好方法就是直接焊上去。

网友:
就是接头接触不良,高温烧糊了,然后行偏转信号没加到行偏转线圈

网友:
接插件电特性不良,你可试着直接焊接一下。

网友:
垂直一条亮线可是很少见到的,也很好解决。能出现垂直一条亮线说明行扫描已经开始工作,问题就出在行管到偏转之间的电路

网友:
有年代了    通常是氧化   直接的就是焊上去

网友:
就是接触不好引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教导,我以为猜对了1到2个。。。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