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中

楼主(2009-10-14):
不插屏线显示效果:

插屏线显示效果:

这种情况除屏外,其它还有什么可以引起?

请大家帮忙解决.谢谢

网友:
这种情况就是屏的问题,

网友:
估计屏坏了,修好的可能性不大
  不知道有没有牛B的人修好过。。。

网友:
来个牛人.给我想想办法.

网友:
1/4的条不好修,你可以压下看不显示那条所接的排线,看有没反映.是接触问题的话,想办法压紧那条排线,应该可以坚持用一阵.要是真是屏本身坏掉的话就没办法.(不排除元件损坏的可能.要是排线相关电路有元件损坏的话也会有这现象.楼主仔细检查下)

网友:
看看还有没有人进来.这么晚了.不.应该是早上好了.

网友:
給你個建議

維修~不要太鑽牛角尖~~

不能修的就忘了他吧!~~與其多花心思在這個case上面

還不如不修退回~進而去多修幾台,修的好的LCD

网友:
一看就知道是屏坏了

网友:
我也有一台和你的一樣,沒得修了,所以賣了-7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