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一下,是不是对的???

楼主(2009-10-14):
window

网友:
你这个是行推动电路。 行管的C级,经变压器 才有 B+ 。 那个不是的

网友:
那个B正的字那里(根本没630管)怎么可能是B正。。。。
楼主写的那个二次开关管应该是叫行催动管。。。

网友:
谢谢大家指点,但小弟还是不明白那里是B+????

网友:
B+有点问题,行管的C级,经变压器接 B+ 。其他对头。

网友:
b+是经过升(降)压后的二次电压,概念上要理解先。别搞混了。那就修的浠沥哗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