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白屏

楼主(2009-10-14):
一台神舟 唐朝 一体机 白屏 ,于是单独检测屏是好的,于是怀疑是驱动板问题,问一下用通用驱动怎么改啊 那有这种驱动板
问题
驱动

网友:
用一般的通用板就可以,改装是比较方便的

网友:
是的 用通用的改省钱省力

网友:
1 选择驱动板
2 刷程序
3 上线

网友:
你看看给屏供电的管子是不是挂了
楼上的是不是老季的徒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