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请高手们看下这根条子为什么会这样焊接?

楼主(2009-10-14):
前阵子收回来的一根内存,个人估计是金士顿的条子(真的假的看不太出,本人新手,呵呵)
刚收回来时没一点问题,放了一段时间后点不亮了……仔细观察之下才发现条子背面的颗粒型号有点不一样,而且其中有一个颗粒焊接的比较奇怪(我自己没动过这个条子),所以发图上来请各位高手看下为什么这个颗粒要这样焊接?

内存整体

焊点的位置  其中图片上方数前2颗颗粒的型号与其他颗粒略有不同

焊点放大图

请各位高手有空给解答下,谢谢!

网友:
什么都看不到,

网友:
晕,重新发下图
第一张:整体

第二张:焊点所在颗粒

第三张:焊点放大图

网友:
正面的象真品 背面的象打磨的

网友:
哦,那么这个条子也是组合起来的?
我对于这个条子的真假以及能不能修倒也不在意,我只是觉得这样焊接很奇怪,想问下为什么,呵呵

网友:
你查下引脚资料  估计这两脚是接地或数据地之类 两脚功能一样或接近的

网友:
好的,谢谢楼上!

网友:
你看!很明显是焊工的问题!

网友:
回9楼:
我觉得是有意焊成这个样子的,因为短接的2个脚左边的那个脚焊盘上都没有上锡。应该说焊功再烂也不至于这样吧

网友:
三星的颗粒吧,不是行货??高插来交流一下

网友:
晕,没有焊好

网友:
典型的手工焊接短路,如果这是16BIT颗粒的内存,就点不起来了

从照片上看,是下图中的15和16引脚短路

网友:
晕,我还以为是故意焊接成这样的呢

网友:
传说中的打磨条现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