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本本关机会在黑暗中屏还会亮

楼主(2009-10-14):
联想本本关机后没有拔掉适配器屏会发亮,但去了适配器就不会发亮(电池有没有上都有一样的)。只有在晚上时才看的到,明天因光亮更强看不到。不知为什么?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是哪种发亮,晚上才看的到,是不是电脑上指示灯反射上去的呵呵,感觉挺奇怪的

网友:
你能确认是屏的灯管在亮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灯管发出来的光。

网友:
那不是白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白屏的

网友:
楼主可能是说电源指示灯。

网友:
背光有问题了

网友:
有段时间我看到一个节能灯关了一有点微亮(一直),这个很正常的。笔记本灯管在有静电或感应电压等情况,亮一会也很正常,如果适配器的电容里面的电全部拿来电灯管,象你说的那种微光亮,亮半个小时都有可能的

网友:
嗯。,高级维修员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
联想Y430换过屏后上适配器在黑暗中会微微发亮,去了适配器就不会(上不上电池都一样),换了高压条一样,后来又换了换背光屏后弄好。

网友:
电源部分有问题吧,没有关掉所有的电源,电压放电电路可能有问题。

网友:
楼主是不是换屏改屏线改错了?

网友:
可能是背光开启信号的线路上有什么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