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无5VSB求助

楼主(2009-10-14):
朋友一电源送到我这来,上电测试无5VSB,其它电压均正常,拆下负载测试仪插上电源线,测5VSB为4.3V,只要一插负载测试,电压被拉低为0.5V,其它电压正常。以为是附助开关管负载能力差造成的些故障,拆下来换了一个,结果还是老样子,开关管是个4根腿。又把5VSB输出端滤波电容全都换了,也不行,到这时有点不知所措了,不知哪位大侠能给指点一下下,万分感谢

网友:
测一下SB5V的整流管和电路是否有虚焊>

网友:
4根腿的开关管是啥型号,2楼说得很明白,照此做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整流二极管我都换了,还是那样,不会是4腿的IC从旧电源上拆了个坏的吧,故障是5VSB负载能力差,空载通电4。7V,接负载就成0.5,哪位朋友还有高招请支一下,我再试试

网友:
四腿的ic说个型号就那么难吗?有条件就买个新的,用不了几块钱的。拆机的东西很多都是把坏的又换上去了。还是不行的话就换变压器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对不住大家啊,发贴的时候还想着一定要把型号写来上来,这一激动老忘事,4腿IC是1h0265R.
大只佬一直我学习的榜样,这次批评的对,我下次一定不会犯同样的错误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种ic功率小,故障率高,最好直接换新品,尽量挑同系列里面功率大点的好。

网友:
谢谢大只佬的指点,换上新的1h0265R问题解决了,我这里收的那些电源都是人家不要的,可能是这款电源通病就在这,想少花4块钱,结果耽误了一上午的时间,现在想想不太不值得了